[MACBOOK]
Macbook Air 2018款无限重启是CPU问题?

楼主(2023-06-27):
无限重启,有开机声音,黑屏没有任何显示,但是开机的时候能看到背光。插电源可以开机,不插电源开机不了。

维修师傅说是CPU坏了,需要更换CPU,顺便连主板也换了。

请问一下,CPU坏了会无限重启吗?不是应该直接不能开机吗?

网友A:
cpu问题确实会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没看到板子不能妄下结论。

网友:
CPU坏了各种各样的故障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确实会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没看到板子不能妄下结论。

说是集成显卡坏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