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上货双为x79

楼主(2023-06-27):
开机可以进系统,板后面所有的usb都不能使用,插鼠标键盘灯都不亮,然后拆板子下来测usb发现5v和地短路,因为没有图纸,不好查线路,发现2个sop23-5有点不正常,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帮俺看看是啥型号。

网友:
1和5脚阻值为0,3脚和地相同,不知道是地还是供电脚。usb的供电脚和地短路。数据脚不短路。

网友A:
usb的供电脚和地短路,你烧鸡吧,用3V去烧应该可以快速找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供电脚和地短路,你烧鸡吧,用3V去烧应该可以快速找出故障点

谢谢回复,usb有背板和外接,外接usb正负供电电阻有2.2-2.5欧,也能使用,背板确实短路了,走了很多弯路,后面找出问题所在,是客户霸王硬上弓,把usb口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