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星13 TPN-Q214 3.3短路惨案 顺路请教下CPU有3.3的输入吗

楼主(2023-06-27):
板号DA0G7DMB8D0 TPN-Q214

接修时测量3.3和南桥1.05对地为0,直接干下CPU,再次测量3.3和南桥电感,阻值恢复正常。随后顺手换了3.3V转换芯片RT6258B。

上19V电流0.111A不正常,热成像看3.3V转换芯片RT6258B发热,测量ldo3脚EC供电短路,捡个其他机器的IT8987E更换后正常。

(我知道这板子EC带程序,但不知道它会不会自己刷)

目前没有CPU的上电电流是0.01A,上DC后充电口灯和电源按钮会亮起来,扣电池也是俩灯同时亮,不接DC的时候电源口灯也会亮。
但DC和电池同时上,没有充电电流,怀疑EC工作不正常。但HP很多机器装空EC上去自己就会刷,不知是否依赖南桥?

寻思干个CPU上去,又担心这条鱼没有处理干净,所以量了一下CPU脚位,发现有几个3.3V?

进CPU的供电除了0.8/1.05/1.2/1.8,还会有3.3吗?找定义没找到,求各位大神帮忙。

更新进展:换了个CPU后上电电流变成0.2A,按电源键没反应。
换了个IT8987E空片,EC自己刷了程序,目前变成上电0.2反复掉电,刷了BIOS问题依旧,怀疑换上的CPU是坏的

网友:
肯定有啊,桥的待机就有3.3

网友:
HP的很多机器CPU都3.3V

网友:
没有3.3它好像也不能工作

网友:
3.3V是在插电源那一瞬间有,在不人为触发,不一定一直有3.3v

网友A:
最简单的就直接换主板,CPU烧掉的话,维修已经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直接换主板,CPU烧掉的话,维修已经没有意义

主板一千多,手里有CPU,换板干啥

网友:
南北合一的桥,待机有3.3,rtc也是3.3。不用怀疑3.3会搞坏CPU

网友:
坏这么多,我都是跟客户说,要么换板,要么换电脑

网友:
学习了,维修很到位

网友:
3.3v出问题 必烧U

网友:
可以查查资料,这个挺新的

网友:
南桥肯定是有3.3的

网友:
不错呵呵,技术大佬,真棒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有时间慢慢修可以折腾,客户的直接报废好了毕竟要考虑成本。

网友:
RTC就是3.3V的

网友:
学习了,大神们加油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南桥就3.3v 是

网友:
哎,折腾这么久还费肾。。。维修活不好干

网友:
正常的都有3.3v待机

网友:
有没有可能3.3V是CPU的启动电压

网友:
有CPU,实在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没查一下图纸吗?

网友:
cpu有用到3.3v啊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换主板

网友:
大佬啊挺厉害

网友:
桥部分是有3.3V的

网友:
可以参考其他机器的图纸或点图看CPU里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HP的比较难搞,3.3进了CPU,

网友:
3.3v出问题不一定哟,有些好板子,3v电压回转换一次才去片,那种不会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一千多,手里有CPU,换板干啥
主板要不了一千多吧,你是I 几的CPU?

网友:
3.3V 短路 CPU 凶多吉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