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乱跳键,打字出多的故障!

楼主(2023-06-28):
今修一只飞利浦背光机械键盘,轻轴,手感好,问题是打一个字母,常出两三个不相干的字母一块出来,导致无法打汉字!
初步检查,发现D,S,G,经常时不时与其它按下键一块弹出来!应该是相应键漏电了!
而机械键盘不太可解按键漏电的!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路板元件或PCB受潮漏电!
在正面找到螺丝钉位,取下键帽,拧下螺丝,取下后盖,可看到PCB板

测试D,S,G位的周边电子元件,双二极管均没问题,而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已经漏电或短路!
再测其它发光二极管,居然还有一些是断路的!!客户说才买来两年!这质量太差了!
为了振救这个轻轴机械键盘,与客户商议,不可背光绚彩了,将所有LED灯均去掉!客户同意

去掉所有LED后,装回后盖,压回键帽,上机测试,机械键盘又可以咔咔咔咔的轻快的为你服务了!

网友:
修的机械键盘一般进水的好多都是断线的多。没有考虑过LED灯的,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这样的收多少合适?

网友:
修机械键盘收不了多少钱把   还不如换一个新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