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光标

楼主(2023-06-28):
DELL笔记本滑落在地上后,开机后光标就自动逐渐向左下角移动到开机按钮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掉的时候把光标摔坏了

网友:
下载触控板软件,停用就好了

网友:
禁用触摸、、、、

网友:
用胶带屏蔽了遥感的供电解决问题!

网友(2023-08-04):
禁用触摸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