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 PRO 13-2020 NMC57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6-28):
人生感悟: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好,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一生足也!
  病人姓名: NMC571

故障:不升压,不开机,插电电压5V
  维修思路:一 升压部分元件有问题;二 公共点有短路。
立马拆机,发现问题是公共点短路,见病灶点,

拆了该点的电容后公共点短路排除,插电就升压了,可以自动触发了,以为就修好了,装机后更麻烦问题来了!
  单用外接电源开关机,使用都是正常的,单用电池也是正常的,但是电池和电源一起用要不关机,要不就认不到外接的电源,只用电池的电,无赖再次拆机,开始二次维修。
  维修思路:单独用都可以使用,重点检查电池与电源的隔离部分,特别是隔离管,全部测试都是正常的,只有看充电芯片了,仔细观察一下发现病灶点,

先换掉再说吧!

终于完美修复,心情还是挺愉快的!
  大家可能认为这样就结束了,好戏还在后面,插电充了一会电,就问到一股元件烧糊了的味道,再次拆机,仔细观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又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使用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发现了问题,直接上图吧!

阻值变成了9欧姆,换吧,希望没有别的问题了,

再次装机测试故障排除了!
总结一下: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导致烧了PR57和PR49,没有一次性检查完问题,导致拆装了3次才修好,有点累了!

 会员84431100鑫豆2026-4-16 09:06
 会员560166100鑫豆2026-3-31 12:09
 会员890321100鑫豆2026-3-24 09:30
 会员624127100鑫豆2026-3-16 16:53
 会员397755100鑫豆2026-1-22 04:01

网友A:
生意好,技术好,文采好

网友B:
死鱼真香。。。。。。。。。。。。。。

网友C:
666技术好 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好,技术好,文采好

本来接到很简单的事情,结果拆装了三次,修了三次,也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鱼真香。。。。。。。。。。。。。。

大师:不是死鱼哦,修了3遍,拆装了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技术好 生意兴隆

大师:维修这个活,必须的懂得知足常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网友:
很多机器就这样,问题多多

网友(点评):
辛苦一点,都是有回报,值得的。

网友E:
这故障真少见,这电阻坏了,

网友F:
总的来说解决问题就好 还是自信加经验导致的拆装3次 我有时候有时这样 短路解决测试不短路直接装机 发现不开机 或者有别的毛病 卡卡一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故障真少见,这电阻坏了,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价值,就发表一下,加强一下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的来说解决问题就好 还是自信加经验导致的拆装3次 我有时候有时这样 短路解决测试不短路直接装机 发现不 ...

可能是自己的经验不够丰富,发表一下,加强一下记忆,下次修好一台机器多检查一下。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网友:
发现这个电阻坏,眼睛非常好

网友G:
666,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技术好,学习了

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网友H:
这种情况应该少见的。

网友:
知足常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应该少见的。

就是这个问题少见,所以特别发表一下,加深印像,以后遇到可以修快点,不要这么麻烦!

网友I:
学习了,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刚修到这机器,进系统死机,花屏,有时候不开机。 重置内存,现在能正常使用,估计cpu问题。

网友J:
公共点短路,有些机器的电池会锁死,还不知道怎么解电池。都是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共点短路,有些机器的电池会锁死,还不知道怎么解电池。都是换电池

我这个机器电池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有的华硕的会锁电池,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楼主思路好清晰

维修的过程还是有点麻烦的,只是没有全部写出来,哪些都不重要,重点有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楼主思路好清晰

这个机器是运气好,一般这个机器都是大家说的通病,内存和CPU问题,有点与众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  。。

   学习了

大家多分享,加快维修的速度,一起进步,腾出时间,多多锻炼身体!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网友:
这电阻坏的确实少见

网友:
总结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我前天就遇到了一台,不开压电容短。也以为好了,装上不充电,单电源,单电池都正常。一起就只能电池开机

网友(2023-08-11):
感谢大神奉献

网友(2023-12-10):
刚修到台这个机,进水CPU挂了,换了CPU现在不识别硬盘,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