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410M S2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6-28):
前天接到一块技嘉H410M S2主板不触发,一般正常一手客户的主板基本放电能解决一部分(电池或电源放电)。
确实好 了,可客户用了两天今天返修回来,再怎么放电都不行,不行拆机维修。
接上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起,摸了CPU不发热,触发排针,CPU工作了,接上显示器显示了。问题就出在控绿线的电路上。啥都不说跑线路,以前也修过类似的故障,以前的电路是一个小管控制绿线对地就OK了,这个新款主板多了些控制转换电路。跑线路过程中发现一三极管控制级触发的时候电平不能拉低。追这条线路穿孔到了主板背面。由于年级大了老花眼散光,跑了半个多小时。没办法,岁月不饶人。
追到线后发现阻值变大,慢慢往回追,找到断线点,发现在螺丝孔旁。故障找到了,把线接上,接电触发OK。
文采不好,啰嗦了点附上图,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没发附上故障点原理图

网友:
楼主可以了,换我可能找不到断线,

网友A:
是PCB腐蚀导致断线吗?还是受到外部撞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CB腐蚀导致断线吗?还是受到外部撞击

没有看到腐蚀,也应该没有撞击,第一次放电好了的,第三天坏了才查到有断线,刮掉漆可以明显看到,可能以前装机的人不小心弄到了似断非断。

网友B:
目测被人划了???

网友:
安装主板应该轻拿轻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被人划了???

没有被人划,要么是当初装机的人不小心弄了

网友C:
绿线故障是不开机问题  怎么就CPU工作 显示了呢

网友:
老师傅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故障是不开机问题  怎么就CPU工作 显示了呢

正常现有触发动作,pson拉低绿线电压,atx电源才工作。他把顺序打乱了,先强行让atx电源工作,再触发主板,主板也能正常工作,就能亮机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