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52 这类大一些的彩机报错59.c0

楼主(2023-06-28):
不是齿轮组问题了  是转印带内部的这个齿轮对位问题或者紫色线这个传感器微动开关内部氧化导致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A:
不太乐意动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乐意动这个东东

修机子的人 啥都得动才行  不然出了这个问题咋解决?

网友B(2023-09-24):
我上次拆反了

,装的时候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还从来没拆过这个转印组件。另外问一下,HP CP5025报59.F0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C:
刷最新固件就好了,新固件已经不用这套开关装置了不需要内部分离检测了,刷完把DC上这两根线拔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最新固件就好了,新固件已经不用这套开关装置了不需要内部分离检测了,刷完把DC上这两根线拔了就好

新固件预热很慢  能修好为啥不修呢

网友(2024-03-24):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拆反了,装的时候费了好多时间。

我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