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010ac报错c970维修

楼主(2023-06-28):
清理充电网和电极针 还要打磨生锈的这个弹簧 最好把这个绿色拉杆去掉不装
有条件的可以直接换套鼓

网友:
不是电源板问题就不错了

网友(2023-07-31):
搞了好了没

网友:
今天2台机器,刚换了2套鼓,同时坏了,这个天气的原因吗?:fengnu:

网友:
受潮了,哪环境有关系

网友(2023-09-10):
受潮后网上会形成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