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高频率反复重启,已解决。

楼主(2023-06-28):
华硕B85M-F,高频率反复重启,已解决。又是奇葩的维修,原故障触发掉电,查看主板PQ309   1脚腐蚀刮开是断脚的,加焊补锡后,全板电压掉电0.5秒左右高频反复重启,不插CPU 4p供电,更换PQ308和PQ309故障依旧。后续拆网卡,更换io故障依旧,准备要放弃的时候,测量PQ309  1脚不离表笔时,主板可以开机了,拆完PQ308 PQ309,主板正常开机。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大佬的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空间利用得好。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学学经验

网友:
三极管不良,好好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个杂牌板,没法弄了

网友:
坚持坚持就看到了希望,路过,学习

网友:
.1.05V 的开启信号可能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个杂牌板

网友:
看看这两管子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学习了

网友A:
请问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可以发一份我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可以发一份我吗?谢谢了

发不了,冲会员鑫智造,要么论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