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键盘能识别驱动但不能使用

楼主(2023-06-28):
但是鼠标正常,u盘和打印机都正常。
什么情况?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可能键盘芯片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可能键盘芯片坏啦

要有这么容易我还费劲来发帖子吗

网友:
如果是教学平板上确实有这个现象,不能使用键鼠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