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报错

楼主(2023-06-28):
我这个卡玩lol dnf这种游戏正常,玩大型点的就黑屏死机,扫了一下显存,这个是全部报错吗?电压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 得讲工具,什么都 要软件,不玩软件修不好了

网友:
以前修都是说电压,现在修都是软件固件,时代变以

网友:
这一种属于软件误报,重新扫一次,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黑屏死机,要看有没有掉电啊,才能分辨是电路的问题,还是显存核心的问题

网友:
要慢慢排查才行哟。。。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描述的  就是硅脂太差了  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  在扫一次

网友:
把第二个显存换了,或多检测几次,

网友A:
上次遇到股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是软件bug;换软件、换主板、
然后重新测试,如果测试pass
就使用超频测试,可以直接出哪一个颗粒故障

网友:
软件只能做参考,维修还得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股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是软件bug;换软件、换主板、
然后重新测试,如果测试pass
就使用超频测试,可以直接出哪一个颗粒故障

你这个118就是超频测试命令吗

网友:
这结果厉害了

网友B:
你这个是矿卡吗?显卡太热,显存频率太高了,建议降频。(是显存颗粒TI(体质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矿卡吗?显卡太热,显存频率太高了,建议降频。(是显存颗粒TI(体质不好了。)

以前是缺3v供电,我测到显存对地值低以为是核心挂了,于是把核心拆掉,后来才知道显存和核心是正常的,又把核心装上把3v修出来了

网友:
显存超频扫描一下!

网友:
报错32 64 什么的很正常,系统还没加载完还没准备好测试程序就开始测试了,就会报32 64
,你需要手动再测试一次

网友:
软件BUG,换平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