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PG X570 GAMING PRO CARBON WIFI开机无复

楼主(2023-06-28):
V星 MPG X570 GAMING PRO CARBON WIFI开机无复位版号MS-7B93 VER1.1,只有一个CPU-VDDP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出发一直卡主板CPU故障灯,无复位有时钟,请各位师兄们指导指导

网友A:
大哥利害,大哥威WU,能这么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A:
想当年我也是这么修的,可是现在老了,都这样不了了

网友B:
没vddp有个卵的复位啊,旁边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开启和供电,有就换个芯片

网友:
先不用装U,处理好各路关键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vddp有个卵的复位啊,旁边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开启和供电,有就换个芯片

查了图纸发现and的电压是由CPU控制发出的,也就是说有的CPU亮机也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图纸发现and的电压是由CPU控制发出的,也就是说有的CPU亮机也没有这个信号

不上u触发量一下,正常会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利害,大哥威WU,能这么修的都是大神

没有没有,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我也是这么修的,可是现在老了,都这样不了了

这个不香吗?

网友:
一路一路电压检测!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电压有些cpu有,有些cpu沒有这个电压也正常

网友D:
解决了 吗   我同样的板子这里有电压0.9  也跳CPU故障灯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 吗   我同样的板子这里有电压0.9  也跳CPU故障灯

有进展吗...我也到手了一块这个型号的板子 搞了一下午了...无复位有时钟,CPU_VDDP也有。把诊断卡插第一个PCIE插槽  复位灯会闪(还挺有规律...) 但是一直卡CPU灯 换过CPU了也一样  ALL_PWR_PWRGD也正常。插不插内存都卡CPU灯

网友(点评):
对了 我不装CPU 电压0.78左右 装了0.88左右。有一次电压到了1.08的样子,但是也没跑码,我再测电压又恢复0.88了...

网友(点评):
电压0.88时SVD没有为0. 1.08时SVD出了

网友(2023-11-03):
楼主修复了嘛

网友C:
,没有修复,烂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修复,烂尾了

需要使用3代以上的CPU亮机 低端的不支持,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使用3代以上的CPU亮机 低端的不支持,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