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有修过这型号吗,火影v5 ntsn1521

楼主(2023-06-29):
插电,电流一直在0.2-0.5之间跳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开关灯那里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昨天还好好的的,刚刚换了电池的18650,放上去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是自动上电,插上去,风扇就自己转了

网友:
测量过,35v有的,公共点20v也是有的。待机情况下,cpu gpu 内存什么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
插电后,有轻微的 嗒嗒嗒 声音

网友:
测了下,待机3 5v都没有,ec的3 5v on信号没有发出,明明3 5v电感是有的。,

后面受不了嗒嗒嗒的声音,翘电感,翘了3v电感后就没声音了,再放回去也没声音,不过3v不出了!待机电流保持在0.07,没有再跳变了。。
汗,可能能是芯片的问题nb671la,买了,到时换上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看样子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有可能桥坏了。

感觉不是。。因为现在连3 5v都不出了。。,
大佬你能帮忙下个点位图吗,实在找不到对应的电阻了

网友:
5v芯片的1脚有20v,但是开启脚13没有电压。。。
没有点位图死活找不到对应的电阻在哪里

网友B:
电阻或者是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或者是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是的,发现13脚短路了,拆下来后没短路,这个5v芯片应该有问题

网友C:
此机器 显卡供电管 容易坏

网友D:
有声音一般是电感

网友E:
显卡供电 mos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或者是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换了芯片跟电感,现在又打回原形。。3,5v出来了,但是其他cup 显卡什么的都没有。看了下时序图,ec的,3.3VS_ON出不来,这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供电 mos 有问题

ec的+3.3VS_ON 没有,应该跟显卡的mos管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声音一般是电感

换了后还是跳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 显卡供电管 容易坏

ec的+3.3VS_ON 没有,应该跟显卡的mos管没关系吧

网友:
待机+3VA / +5VA 已经出了,但是ec的 +3.3VS_ON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