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CPU是不是挂

楼主(2023-06-29):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CPU是不是挂了?接机时时CPU供电的sic631短路,换了CPU电压不出来,CPU对地二级体值0000。

网友:
估计八九不离十了。

    拆下来,测量一下看看阻值上来了没

网友:
CPU挂了,拆下来,先把坏掉的芯片换掉,把电压修好,然后换个CPU

网友:
直接把电感断开,如果CPU主板短的话,CPU 坏的几率非常大,先修好VCORE 电压,再换CPU ,

网友:
CPU供电短路,如果隔离电路保护性能差,一般CPU都会挂,省得去换供电芯片。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网友:
要用电阻档来测,不是0应该就正常的

网友:
电感断开了也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无所谓,真要短路了,正反都一样

网友B:
CPU供电芯片短路或者烧了   一般CPU  90%以上挂了    CPU挂了就没有必要修了   就算换了CPU敢保证上机百分百能好吗    现在发桥的芯片或者CPU芯片    发5个就有3三个是坏的      风险太高了还不如换版划算

网友:
已确定CPU坏,正常值0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量阻值正反其实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这个问的好 观察细致的很哟

网友:
cpu都烧糊了,肯定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一样的,短路的话不分正负对地都是通的

网友:
坏了 不用量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短路的话不分正负对地都是通的

短路了是一样的。但是这样没阻值不一定就是短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0000不一定就是坏了,有些正常的就是0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级技术员吗?怎么红表笔接电感?那你黑表笔接的地?

都短路了不用区分。他应该有欧姆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短路了不用区分。他应该有欧姆档

既然你都知道短路了。那你还测啥

网友F:
拉个1v进去看看电流多少,如果直接好几a  就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拉个1v进去看看电流多少,如果直接好几a  就挂了

Cpu那本来阻止就小,电流很大,能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00不一定就是坏了,有些正常的就是0000

这个是4位数表,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短路或者烧了   一般CPU  90%以上挂了    CPU挂了就没有必要修了   就算换了CPU敢保证上机百分 ...

我也觉得网上买的芯片好多是坏了。

网友:
先把供电修正常再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那本来阻止就小,电流很大,能烧的出来?

我试过老CPU好的测试电流都没有超过1A的,如短路那种阻止异常的加电可以出2A多。新的没有测电流多少。

网友:
这个本没有卖相,别人客户的还可以换CPU维修,自己的就算了

网友:
论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换了CPU、电压出不来  自己的工具要熟悉、很多时候0000是正常的 不过你这个八九不离十cpu挂了

网友:
cpu坏的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