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3-06-29):
短接触发开关,主板没有任何反应。测量待机条件正常,RSMRST#为高电平3.3V,发现IO为IT8772E,短接触发开关,31pin PWRON#有高低高变化,30pin 为0伏,是什么问题。

网友A:
IO有触发信号给桥,桥没返回SLP_S3#信号,说明桥待机条件不正常,或桥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触发信号给桥,桥没返回SLP_S3#信号,说明桥待机条件不正常,或桥有损坏的可能。

桥的待机条件都有什么

网友:
RTC板块的三个、待机供电、待机好。

网友:
你好啊可以加下微信+15361677823 迅维培训小冯老师 可以给你发些相关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
一般不触发都是桥嘎啦    还有IO

网友:
靠这样论坛东一榔头学是效率低下的,需要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