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110N主板触发电压偏低

楼主(2023-06-29):
板子型号是铭瑄H110N-D3V撼地者  I/O芯片是铭瑄NCT5532D。故障是不开机  测待机  I/O3.3正常,B10处3.3正常 ,开机触发针脚上只有1.8V,怀疑I/O坏,买个新的装上还是一样。测触发针脚对地二极体值400多,单独给触发针脚加上3.3V,也没有漏电电流。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A:
跑线路,应该是微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应该是微短,

感谢  已经好了。  之前也查看过线路。没找到真正的通路。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还要查哪些地方。看了你的跟贴,明确了方向,在插针接口附近找到了一个电容,去掉后电压升为4.5V。一度以为是桥的问题 都打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已经好了。  之前也查看过线路。没找到真正的通路。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还要查哪些地方。看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