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今天弄来一张铭瑄2070显卡不出PEX 显存 核心供电

楼主(2023-06-29):
今天弄来一张铭瑄的RTX2070 OC 显卡 5V 3.3V 1.8V 正常 不出 1V 显存 核心 供电,新手想问一下 这个供电时序  是先出的显存供电还是先出的1V供电  这个卡问题应该出在检测电路 我测试到1V供电芯片GS9216   1脚 没有PG信号 2脚EN开启也没有 没有图子 跑不了线路。那位师傅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是显卡小白

网友:
那位好心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先搞核心供电吧。核心有了就是1v和显存供电

网友A(2023-08-19):
先搞2脚的电压工作正常才出一脚的电压  一般是先出核心供电再才是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2脚的电压工作正常才出一脚的电压  一般是先出核心供电再才是显存

以修好了!3vdd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修好了!3vdd出了问题

这个是在GS9216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GS9216上?

不是!这个卡坏的原因是该风扇坏的!是个三段输出3V零件 很小,是通过5V转换出来的3VDD 从而开启的核心 现存 PEX 的开启型号。跑线路跑出来的 修惨了 没有点位图 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