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b450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3-06-29):
一个vxb450主板,没上u开机测量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

但是上了U开机不跑码,cpu灯常亮,摸一下cpu冰冰凉,应该是没有cpu供电,测CPU供电果然没有,测一下内存供电也没有,再测一下vpp也没有,恩,应该就是这个vpp出问题了,没有vpp就不会有内存电压,没内存电压就不会出cpu电压。

测量一下vpp开启电压没有,这个电源还受控于上面的双mos管

测量一下mos管g极没有电压,这个电压由slp s5电压通过一个9r电阻过来,测量电阻两端都没电压

通过电路图得知slp s5由u123芯片发出,镊子指的这个电阻就是发出的slp s5,拿掉电阻测量还是没有电压,把小芯片换掉还是没有,这就奇怪了

再看点位图这个信号连接到很多地方啊,其他地方拉低了这个电压?貌似排查难度有点大啊,先从io搞起把,毕竟换io比换其他芯片难度大一点

先把io的这个脚翘起来断开

断开io上电测试slp s5电压出来了,vpp2.5也出来了,后面的电压也都出来了,居然也跑码了

接上显示器正常亮机

那么问题来了,为毛io会拉低这个电压,为毛io脚断开了还能正常亮机

那么我还要不要换io呢

网友:
牛啊大佬,感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