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请大家包含谢谢!知道的支

楼主(2023-06-29):
纯小白,请大家包含谢谢!知道的支教下谢谢大家!

网友:
补充一下这是版号

网友A:
你好呀!建议你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起,先看公共店有没有电压,你测量 ,看电压正常吗?正常是有19V的,电压正常的话你就测量一下3/5V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量PL402和PL404就可以看到电压情况,如果不正常的话你就顺着图纸去看看,有可能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充电芯片是BQ247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呀!建议你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起,先看公共店有没有电压,你测量,看电压正常吗?正常是有19V的,电压正常的话你就测量一下3/5V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测量PL402和PL404就可以看到电压情况,如果不正常的话你就顺着图纸去看看,有可能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好嘞多谢明天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呀!建议你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起,先看公共店有没有电压,你测量,看电压正常吗?正常是有19V的,电压正常的话你就测量一下3/5V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测量PL402和PL404就可以看到电压情况,如果不正常的话你就顺着图纸去看看,有可能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经过2天的摸索发现EC给桥发出了PBTN_OUT(3.3V)可是桥没有S5的输出!不知道这种CPU和桥一体等的待机条件和发出S5的条件是什么?求帮助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桥待机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桥待机供电有问题啊?

桥待机电压如何找啊?有这方面资料吗?谢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