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6-29):
b450迫击炮主板开机没反应,测量发现没有3vsb电压,打阻值发现3vsb短路,

烧鸡大法伺候

烧鸡当然少不了热成像仪

这就是我的热成像仪

烧鸡注意事项,电压先小一点,我之前用的的1.5v,电流在2a左右,因为我成像仪灵敏度不够,没能扫出来,电压加到2v电流3a多了,成像仪发现这里温度最高

点位图这里就只有两个当然是接地的,

因为成像仪精度也不够分辨不出来是哪个电容击穿,干脆两个都扣掉

然后阻值正常,开机正常点亮

网友:
牛啊大佬,感谢分享了

网友:
这热成像很牛逼了,我们的都是死茧了,摸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热成像仪太厉害了——带自修复功能的,精度差点没关系

网友:
经常这样,遇到更厉害的

网友:
大佬的高级货,学习了

网友:
一指禅,有的同行修笔记本主板 有嘴唇的,那个更厉害

网友:
学习 正找不触发思路 感谢分享了

网友:
这热成像贵哦

网友:
我的热成像上次烫了个泡,

网友:
高级货,学习了

网友:
细胞级别得精度,牛

网友:
维修是越来越与时俱进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为了买不买热成像一直纠结。后来遇到几个机器修短路的,每次都去同行那里借用 很是麻烦 也不好意思总去,后来咬牙买了个某康的H21型号  再配了一个微距镜头,这种手持的 想着以后如果出去搞维修带着也方便。买了后才知道用的时候真是方便。 修手机主板电脑主板都用得上  以前用松香弄的到处都是,用手摸 用嘴亲 怕被烫,搞得心惊胆跳。大家搞维修的还是买个吧,要不了几个钱。能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热成像好,我也用同款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楼主,肚脐下三寸的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