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待机电流不正常0和0.001跳变

楼主(2023-06-29):
没有大短路,待机5valwp和3vlp都有,开机电流到0.06就停止了,

网友:
补充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再补充一下哈

网友A:
1v 1.8v EC条件挨个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v 1.8v EC条件挨个查吧

怀疑EC对吧?明天就开始搞搞EC,谢谢谢谢!

网友:
cheak ec required con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EC对吧?明天就开始搞搞EC,谢谢谢谢!

查了EC发现缺LID_SW,努力中。。。。

网友:
时序图也看了发现没有syson输出

网友:
再次检测发现S5都没出来,迷茫了求帮助!

网友:
谁知道桥输出s5的条件啊?

网友C:
LID 是休眠信号,说明什么,秒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ID 是休眠信号,说明什么,秒呀

LID3v有了,低电平时才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D3v有了,低电平时才休眠

看你目前情况,应该重点查桥待机条件,和EC桥交换的开启信号,如果EC有给桥信号,桥没开启,重点是桥坏可能 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目前情况,应该重点查桥待机条件,和EC桥交换的开启信号,如果EC有给桥信号,桥没开启,重点是桥坏可能 大了。

PBTN_OUT3.3V已经进CPU了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测的PWM_1A电压t5V,DRVON4.9V,4脚5V,5,7,8脚没有输出!大佬们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这是CPU供电图纸

网友:
终于亮机了!

网友:
刷了bios更换了PU9001,和给CPU供电的电容后亮机了,再进行下测试,但愿修复吧!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