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70 充电灯长亮 ?

楼主(2023-06-29):
Thinkpad T470 充电灯长亮 ?
一台T470,充电指示灯一直亮,无论插不插适配器,系统里都显示正在充电。
甚至关机后,充电灯都是亮的,这是什么问题啊,有修过的吗 ?

网友A:
我也有一台thinkpad T470,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的可能是充电口出了故障。

网友B:
更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很操蛋的机器,拆开测的时候,它就又不亮了,装起来过两天又这样,先不管了,目前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一下BIOS试试。

刷过,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thinkpad T470,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的可能是充电口出了故障。

充电口正常的,感觉是哪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线路搭铁了

网友:
有一个固定充电口一侧金属片,给它用黄金胶带做下绝缘在试,可能会好,实践中遇到过这种问题导致的充电灯常亮

网友:
查一下充电灯的电路

网友:
大概率EC问题,会不会是二修机被飞了一条检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