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盾固态硬盘分区就卡死

楼主(2023-06-29):
可以识别,但是一操作就卡死了,这种是要刷程序?

另一个m2固态,不认盘,我测了一下后面的大电容,电压居然有20v,什么情况?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固件坏了吧 这个便宜 直接换了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升级下固件就行

网友A:
20V ,,电压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V ,,电压表不行。。

真的,我的表很好用没问题,

网友B:
金士顿的固件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固件不好找吧

是的,官网上根本没有

网友:
金士顿A400,貌似是群联PS3111主控,现在固态很便宜,除非有重要资料,否则没必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