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DAH98MMB8D0 华为的不升压

楼主(2023-06-29):
DAH98MMB8D0 华为的 不升压 TYPE口出来只有5V 不升压20V 公共点没有短路 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短路 换完升压模块 还是一个样
华为

网友:
CC总线看一下,是不是适配器和主板配勾搭上

网友:
仔细看一下接口里面是否有问题,

网友:
问题和你一样。我接口换了 问题依旧 你修好了嘛

网友(2024-11-03):
这个必须得BIOS程序正常才能升压吗?

网友:
改诱骗器吧。

网友:
芯片条件都正常了吗

网友(2024-12-09):
cpu供电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