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570 A PRO主板不亮求助

楼主(2023-06-29):
V星X570 A pro 开机CPU灯一直亮,其它电压都有唯独这个电感没有电压,旁边芯片无电压输出,丝印为BDVK043不知道什么芯片,这个电感电压是多少V,没有这个芯片真正型号不知道相关工作条件,能不能从其它地方飞个电压过来。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x570  老师傅修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已经折磨得没脾气了

网友:
这个是vddp电压有的cpu不出这个电压,不装u触发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B:
MSI主板建议先刷个BIOS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该ic的型号如下 该ic的型号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I主板建议先刷个BIOS会有奇迹出现。

刷了不行,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x570  老师傅修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已经折磨得没脾气了

对啊,没有脾气了。刚开始不触发,不触发修好了,现在开机亮CPU灯。现在是不出CPU供电了,刚开始还有1.0V电压的,折磨人。

网友:
昨天发帖子时一直显示网络错误,就多点了几下,有几个同样帖子。请管理员把其它没用的帖子删除谢谢。

网友:
我就想问下大家   V星主板好修吗?个人觉得不好搞,芯片特殊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很重要啊,类似英特尔的板子的vccsa,vccst,vccio的电压,没有肯定没有CPU主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捡钱

网友:
新手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