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白的留言------合成纯净ME,你翻车了吗?

楼主(2023-06-29):
合成纯净ME,你翻车了吗?

找个BIOS为例子
原始BIOS来源于飞行堡垒5   名为:FX_80_backup.bin  使用ME_Analyzer_v1.274.0_r277分析如下
但是小白合成纯净ME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看下图,右边是小白合成的,左边是原始的BIOS

没错,容量大小对不上,导致刷上去无法开机,那么我们换一个更高一点的ME12.0.0.1069_CON_H_BA_PRD_EXTR.bin容量2.44MB,合成后如下图:

这就都来了
总结分析:小白找的是12.0.0.1062_CON_H_BA_PRD_RGN.bin,容量为:2.39MB,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容量小了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本次操作工具分享:

网友:
简单易懂,感谢分享

网友A:
不是自己合成的方式不对,缺少pmc吗
现在新款的笔记本又更新的,直接用FlashImageTool敲一下没用(只适合没有pmc的bios)
这个是pmc固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348-1-1.html
这里有教程,是修改pmc的(可惜我没看懂)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787-1-1.html
期待有大神出一个详细教程,小白易懂的

网友:
我就是小白。

网友:
我也是小白。

网友:
来实地船长手把手教。

网友B:
大哥,我问一下,我一直都是直接刷官网下载的bios好像从来没有问题,你这个me有什么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问一下,我一直都是直接刷官网下载的bios好像从来没有问题,你这个me有什么功能吗?

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是需要电脑可以开机的情况才能安装,迅维论坛里的BIOS都是针对电脑无法开机的情况以及一些特殊问题刷的,这属于维修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一般都需要拆下BIOS芯片进行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己合成的方式不对,缺少pmc吗
现在新款的笔记本又更新的,直接用FlashImageTool敲一下没用(只适合没有pmc的bios)
这个是pmc固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348-1-1.html
这里有教程,是修改pmc的(可惜我没看懂)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787-1-1.html
期待有大神出一个详细教程,小白易懂的

Pmc是做什么用的,有合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c是做什么用的,有合集吗

电源管理。GLK 和APL系列U都有这个模块

网友:
我就是那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己合成的方式不对,缺少pmc吗
现在新款的笔记本又更新的,直接用FlashImageTool敲一下没用(只适合没有pmc的bios)
这个是pmc固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348-1-1.html
这里有教程,是修改pmc的(可惜我没看懂)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787-1-1.html
期待有大神出一个详细教程,小白易懂的

Pmc是做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