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110M-DS2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23-06-29):
              客户寄来一块技嘉GA-H110M-DS2主板;留纸条写有: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字样,这种主板之前修的蛮多,这种现象也碰到,技嘉GA-H110M-DS2这种板掉电重启有几种原因,一,CPU空载,CPU供电会不输出,引起掉电重启,二,某个供电缺电也会引起掉电重启,三,供电短路会掉电保护但不重启,四,IO供电检测电路检测到某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掉电保护不重启,五,BIOS损坏会引起掉电反复重启。针对分析,问题应是一,二,五这三种,为了安全还是用表打阻测各个供电阻值,均正常没有短路,上CPU,上电测量,发现除了CPU外,其它供电在没掉电前都 有电压,都正常。问题很明显了,就是缺CPU供电引起的。经测发现isL95858第24脚电压只有3.8V,正常是5V,第24脚电压是由DAQ5  MOS管第一脚供过来的。测DAQ5  3脚5V 2脚4.8V,2脚电压明显不对,应是12V,测DAR128  8.2K正常,更换DAQ5后,电压恢复正常。

但CPU还是不供电,再查发现isL95858  8脚开启电压只有0.6V左右,也不对,测量DAR19  60多K,明显是变质了,应是10K。

更换DAR19,开启电压3V正常,但还是没CPU供电,难道IsL95858,挂了?有点不甘心再仔细上电测量一番,测到DC_DU1  6. 7脚时发现无供电电压,6. 7脚电是经DC_DR9电阻连接12V,打表测量DC_DR9,是八嘎呀路开路的干活…………换掉,上电开机…………哟西…………正常运转不掉电了……。

网友:
这主板经历了啥,坏了这么多

网友:
这是h110 giga株的常见病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手法干脆,干练。

网友:
楼主一气呵成,修了这么多故障,佩服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技嘉这个系列的板子用的贴片电阻质量不行,坏的很多。

网友:
手法娴熟,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环境不好,变质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技术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9-13):
我正好接到一台这样的主板 启动一下就停

网友:
今日也接了块开机掉电,参考论坛高手维修贴,幸运滴坏滴位置一样,直接干完顺利跑马

网友:
太厉害 了  ,为啥技嘉的板子都是坏电阻

网友:
技嘉板子多,过保就好多有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H61的板子年代太久了,很多因素导致的主板电子元器件开始发黑发霉,很小的电阻掉件,为什么看到很多都是技嘉主板维修,主要还是技嘉销量好,在一个年代太久了坏了太正常了。

网友(2023-11-1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