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也是第一次刷Bios用的是土

楼主(2023-06-29):
小弟也是第一次刷Bios用的是土豪金Ch341工具,为什么显示出来有四个芯片呢?

网友:
Ch341工具是需要输入FLASH型号的

网友:
什么是Flash型号,就是芯片上的字吗?

网友:
芯片型号可以随便选择,只要容量相等差不多就可以了,都是能写进去的。
这种编程器只有那些不支持的芯片读不到,其他能读到的就能写,型号是无所谓的。

网友:
你随便选一个就可以刷了

网友:
难道这也是传说中的神器吗

网友:
读写速度太慢,万不得己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