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冰龙 5v异常,ncp5395g损坏 参考

楼主(2023-06-30):
上电之前测量全部供电,阻值全部正常,上电发现5伏变成了10伏。
拆开散热器后,该卡使用的是1117,翻到背面,找到它的分压电阻,发现两个阻值变成了几百k,从料板上拆下1117的5伏分压电阻,电压正常。
但是主控ncp5395g,电压只出0.1伏,测量供电开启信号全部正常,更换后正常出电压,正常亮机进入系统无异常。
5伏变成10伏的故障,已经修了七八张了,这是第1张损坏主控的卡。

网友A:
5v边10V,不会烧坏后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边10V,不会烧坏后级么?

以前修过几张5v变10v的,都没烧,这次的主控芯片应该烧坏了,换了就好了,不过仅限于显卡上,其它电子产品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