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网卡的pxe启动关不掉 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3-06-30):
独立的pcie网卡总是pxe启动,我按shift+f10进入网卡设置界面吧pxe disabln了之后,F4保存,重启电脑又还原了。

网友A:
主板电池有没有电   有电的话是主板问题咯   没电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有没有电   有电的话是主板问题咯   没电换个电池就好了

主板电池肯定有电啊,因为我在bios里超频的设置都能正常保存。我想要知道这个独立网卡f4是保存到主板bios还是保存到独立网卡上的,这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