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060显卡短路求助

楼主(2023-06-30):
    接修一块V星1060显卡,经查发现是显存供电上管短路,代换上管后,发现mos管G极不正常有1300多,下管的阻值都是550左右,以为是pwm芯片up9305W坏了,于是就用rt8120A代换并将第3脚连接到地,发现阻值还是1300多,拆掉上管一样,上管的G极是通过0欧的电阻直通芯片第2脚的,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求助各位大佬了。
  这张卡进液腐蚀了,现在不知道9305w外围有没有掉件,手上有这张卡的兄弟,求个图

网友:
G基那个电阻烧了啊

网友:
电阻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