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天选3 bios

楼主(2023-06-30):
官网分离出来的,未测试,不好用勿喷!!!!!!!!

FA507RE-DANJNMB1AAO REV A .zip

网友:
机器型号:FA507RE,板号:DANJNMB1AAO REV:A

网友(2023-12-23):
有FA507RM改成集显的BIOS吗?

网友:
一台华硕FA507RM笔记本电脑,板号:DANJMMBIAA0  REV  :  A 开机能进BIOS不掉电,但是进PE或者系统就掉电重启如此反复,估计是独显引起的想改为集显,有谁知道如何改,在BIOS里面也没有禁用独显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