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影驰gtx960骁将 显卡协控芯片型号

楼主(2023-06-30):
显卡背面的协控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A:
上边有丝印,淘宝查一下就出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有丝印,淘宝查一下就出差了

基本看不见了

网友:
洗板水擦一擦就出来了,实在不行用引脚定义查也行就那么几个协控型号

网友:
什么协控芯片,不应该是电源芯片就是驱动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