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53V GL553VD 3v5v跳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6-30):
电压跳变的时候3v 5v 1.05v 1.2v 2.5v都是瞬间出来。后面没思路了只能断开节点。断到PM_SUSB#的时候电压全部稳定。
往前查susb#pwr经过二极管和电阻送往+VCCIO_EN。问题已经明了了。
正好看到有求助的帖子也是这个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096-1-1.html这个是求助帖。应该没修出问题来,特共享维修经验

网友A:
这机子我遇到2台没修好 早点看到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遇到2台没修好 早点看到这就好了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修了几个小时了。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通病,能共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华硕用广达的好多都是这个信号相连的电压产生不正常导致整板除线性3、5V外全部跳  比如堡垒6的0.030-0.040跳变

网友B:
我碰到过这个机子这问题没修出来,还修过一个机械师也是和硕代工的也这个问题没修出来,技术不到家,你讲的我没看明白,能再多说几句吗?已经加分了!!!感谢

网友:
我修的GL533VD和机械师都是不稳定,有时候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这个机子这问题没修出来,还修过一个机械师也是和硕代工的也这个问题没修出来,技术不到家,你讲的我没看明白,能再多说几句吗?已经加分了!!!感谢

问题就是vccio供电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已解决?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厉害 这种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个高手
,以前 遇到了没修好

网友C(2023-09-11):
怎么解决的呀,没有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呀,没有看出来

换U9401 输出+VCCIO_LX电压的芯片

网友:
你好,有图展示下,好吗

网友C:
下载的图纸和点位图不对,网站没有一个点位是正确的,你所说U9401我在主板和点位上找的位置不对,你能否有图标示出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的图纸和点位图不对,网站没有一个点位是正确的,你所说U9401我在主板和点位上找的位置不对,你能否有 ...

这个芯片。用GL553VD的点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