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54彩机报错50.2 维修 定影拆解图

楼主(2023-06-30):
测量热敏电阻和恒温器都正常  电源板也正常  测量陶瓷片阻值不正常 几乎断路  进了个陶瓷片换上正常了  此款陶瓷片正常阻值80欧姆左右

网友A(2023-08-03):
陶瓷片做什么用的,我初来乍到对打印机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片做什么用的,我初来乍到对打印机不熟

定影发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