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美c226维修经验 字体出血 拖影 故障

楼主(2023-06-30):
鼓上字正常 转印带上字正常 机器各个传感器参数正常  怀疑可以买到不兼容的粉导致字体模糊  调了定影速度和压力都没解决问题   最后买了支原装粉 客户机器拉黑板拉了几百张 效果就过来了  总结  假粉害人

网友A:
客户自己买的假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自己买的假粉?

是的 客户自己买的粉不知道真假

网友B:
质量差点,也不能说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差点,也不能说是假的吧。

不知道真假

网友C:
你把纸张类型设置厚纸还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纸张类型设置厚纸还不行么?

不行  改温度 改速度 改纸张类型 都没效果

网友(2024-02-21):
各位大佬有没有碰到c226,放置久了,不通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