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28fp一体机

楼主(2023-06-30):
开机自检后报 耗材内存警告,按ok后可以正常使用几张,接着又报10.1000耗材内存错误(硒鼓没问题,硒鼓芯片检测座子也没问题),有没大神修理过这个故障?

网友A:
能不能换个鼓,芯片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个鼓,芯片接触不好

排除了硒鼓及检测硒鼓芯片的卡座了

网友B:
如果真的是求助 安装求助者所描述那就机器没有任何问题了  既然报错耗材 那就一定是耗材或者是检测耗材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求助 安装求助者所描述那就机器没有任何问题了  既然报错耗材 那就一定是耗材或者是检测耗材的地方出问题了

排除硒鼓及检测硒鼓芯片的卡座,目前怀疑会不会是电源一体板或接口板的原因?(暂时手上没有替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