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 进系统20秒降频到0.48G艰苦解决历程

楼主(2023-06-30):
1、笔记本客户说慢卡顿,I5四代的CPU,换固态吧。

2、系统安装花了大概1个小时,这就有点离谱了。点开任务管理器CPU锁频到0.48G,重启进CMOS还原设置,适配器65W正常,以前的 INTEL SPEEDSTEP是DISABLED,改为ENABLED,系统秒进(有点夸张),但20秒左右又变成慢卡顿了。

3、肿么办?检测AD_IA_HW和AD_IA_HW2电压符合65W标准要求

EC的PSID_EC电压正常,电池冲放电正常,CPU是单电感供电也挑不出毛病。

4、开机按F12有一项是诊断,运行过程处理器FAN检测报错。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怪就怪这个风扇报错也不在开机时提示,并且还会导致CPU降频、锁频。

搞了2个多小时,整了个经验值。

路过的坛友觉得有参考价值不妨也点个赞

网友A:
你看一下ps_id这个信号是不是到ec去了,是的话直接换ec,换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他自己都说温控导致的降频了    给他的建议没用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确实要注意一下细节,风扇应该转速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ps_id这个信号是不是到ec去了,是的话直接换ec,换了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哦,又没有报电源适配器错误。

网友:
这个也是好经验,风扇有问题他也不报错,不太容易想到,如果不是戴尔有原厂自检程序,很难判断的

网友:
多发帖,多分享,点赞!!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学到了

就跟别人讲的---要有机遇!

网友:
很多原因会导致降频

网友:
最后换风扇好的?

网友C:
风扇 不转  稳度应该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 不转  稳度应该高啊

降频后就发热不高了,感觉不到发烫

网友:
路过学到了,以后遇到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