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显卡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23-06-30):
集显没问题,显卡没问题,测量pcie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请问一下这还要测哪个条件呢?

网友A:
单独测,集显是不是好的,独显显卡是不是好的,都是好的就换个大电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集显是不是好的,独显显卡是不是好的,都是好的就换个大电源看看

可以肯定集显没问题,显卡没问题,电源没问题,pcie插槽12 3.3 时钟 复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集显是不是好的,独显显卡是不是好的,都是好的就换个大电源看看

可以肯定显卡,独显,电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