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看一下什么情况

楼主(2023-06-30):
15款a1398有开机声音无显示,插HD口也一样,今天测了一下,显卡上面两个铁盒MOS管没有电压,下面那个有12伏,下面几个电感也没有电伏,开机显卡却很烫,升压管上一排电容也没有电压,怀疑升压管有问题,哪位大哥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有问题就换下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换下试试吗

没有得换呀,自己修。

网友B:
跑偏了 跟他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偏了 跟他无关

谢谢你,那请教一下,那我应该检查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