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桥后,正要进入系统是报错A

楼主(2023-06-30):
主板换桥后,正要进入系统是报错ACPI BIOS ERROR。BIOS配置新的ME也是一样,BIOS拆到好板测试是正常的,硬盘也是正常的。桥的型号是 SR2CA 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大神,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这是报显卡供电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报显卡供电不对吧

台式机主板

网友:
可能io芯片有问题,可能南桥本身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