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影驰1050 3g的这个芯片丝印是什么

楼主(2023-07-01):
接到一个影驰1050 3g显卡的维修,图1位置的这个芯片烧坏了,丝印也看不见,这种1050 3g的卡挺少见的。求教

网友:
你那1117也烧了

网友:
大哥火眼金睛,

网友A:
核心供电是 7j=开头的,这个芯片是 RT881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是 7j=开头的,这个芯片是 RT8816A。

感谢大佬指点,订芯片去了,应该能救活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