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不识别4G内存,L-IG41M和L-Q45,如何刷bios?

楼主(2023-07-01):
如题
一台L-IG41M 就是下图这种

目前的bios

只能用双面2G内存,插两条组成4G双通道的。单面内存不识别,能不能通过刷bios支持双面4G的,这样可以插两条组成8G双通道的

另外还有下图这种四插槽的,Q45 也是仅支持双面2G内存,单面2G、单面4G、双面4G的都不支持,能不能通过刷bios加以支持呢?

目前的bios

网友:
L-IG41M成功识别双面4G和单面2G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3061-1-1.html

网友:
L-IG41M刷bios后依然不识别单面4G,至此结束。后续研究L-Q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