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imac开机后黑屏五秒一响,拔插更换内存条无效。

楼主(2023-07-01):
2015年的imac,27寸台式一体机。前段时间开机发现黑屏,而且出现一直嘟嘟响,间隔五秒左右。本来以为是内存条问题,重新购买内存条之后还是没有解决。求助各位这种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你查查资料吧,好像是固件升级失败,用PC的用语就是刷BIOS失败。官方有恢复的办法。

网友:
还有你形容要准确些,开机报警声能精确报告状态的,不是苹果标准的内存不能开机很

网友:
没有插内存条也是一样的报警音。

网友(2023-08-10):
最后解决方法,拆机将声音模块拆除,然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