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RIME B450M-A REV1.01时触时不触,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7-01):
客户 拿来一台AMD CPU台式机,故障描述是偶尔能开,有时按开关多几秒能开机、开机后不亮机不显示。AMD的机器用AM4接口的好多,这个不用说测过电源没问题,接上电源运气好能开机,测量无复位,客户描述也是有时开机了CPU都不发热,明显CPU没工作。CPU电压就不用测了,肯定没有,先触发测量下供电吧,内存1.2没有测到

查供电芯片条件

参考B450M-PRO GAMING的图纸可以知道

为图省事直接拆掉PQ5000,再次上电测试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脚位已经是高电平,CPU已经正常工作,以为这就修好了,放了几小时以后,装机测试那个时开时不开的毛病也出现了,得,先修不触发吧,AMD的机器要装好CPU才能触发,重装了CPU还是原样,测量其待机时的供电

这五个供电都正常,就连同

也正常,测量IO 42脚RSMRST# 1.8V也正常,5VDUAL双路供电待机时测量才0.6V,修过此电压的都知道待机时此电压由5VSB由一个P管转换而来先把PR4707挪开,双路5V已经正常产生。测量还有个东西没测,对了就是U跟前的32.768晶振,抄起示波器测量无波形,连同晶振带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后,测量波形如图

再次测量

正常后接电源开机直接触发了,并没有先前的强按开关4-5秒才能开或者不开的情况了,测量供电原先拆了的PQ5000找了个N沟道小管子换上,有参考图纸吗就直接查其不正常的原因了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由IO 63脚发出

换掉此电阻后,PQ5000的2脚开启信号已经恢复高电平,但是没有产生内存供电,想起来把挪开的PR4707双路5V控制电阻装回,再次装机测试,CPU已经正常发热,故障修复。这里要说下AMD机器的RTC给CPU的电压是通过一个芯片产生的是1.5V,所以示波器测量晶振时上升沿用INTER的触发电平160MV是测不到波形的,实测打到400MV才能测到波形,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同行们指正

网友:
又来跟师兄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我就放弃了   还不如换版呢    现在的主板麻烦死了   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和以前比起来越来越难修了,修个主板都像修笔记本了

网友:
图纸麻烦上传过来

网友:
高手啊,指导下我吧

网友:
理论知识深厚,还得工具齐全

网友:
研究的很细致

网友:
如此优秀,可以

网友:
确实32K晶振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有

网友(2023-09-07):
楼主,总结起来就是换了一套水桶晶振加电容,触发恢复后更换R189,修复了DDR开启信号,主板上电正常是吧

网友(2023-11-22):
时钟晶振换了就可以触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