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14 不充电

楼主(2023-07-01):
求大侠指点一二  充不进电   给电池的充电  电压有19V

网友:
去看看QB6是不是虚焊了,摘下来重焊

网友:
什么意思。电池充电有19v,这个公共点应该是10几v

网友:
公共点是电池标的电压那个差不多的数    你一照我说的看主板反面贴纸下的QB6  mos管有没掉下来

网友:
一般是QB6换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