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0J版号GL522JX无待机求助

楼主(2023-07-01):
4月份换了EC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偶尔开不来机,之后彻底开不来机。昨天拆下检查35V正常,发现EC的RSMRST没有电压,撬开后发现RSMRST不断跳变不稳定,电流在0.005-0.02之间不断跳变。换了EC后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多次开关机后,EC又坏了。变成老样子无待机。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你检测一下EC的主供电,看一下和3.3V相差多少?如果上升到了3.5或者3.6V,那就是待机芯片可能出问题了,电压高出0.2V以上都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上正解,ec 供电查一下重点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一下EC的主供电,看一下和3.3V相差多少?如果上升到了3.5或者3.6V,那就是待机芯片可能出问题了,电 ...

3.3是3.3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