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98锁频0.39GHZ

楼主(2023-07-01):
戴尔5598锁频0.39GHZ,适配器识别正常,可以充电,刷BIOS无果,更换充电芯片9538H后锁频好了,但是机器不充电了,充电电感无电压,跟原来的故障正好相反了,换回原来的芯片,锁频,但是充电电感13V可以测到,谁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9538H已经更换好几个了,应该可以排除芯片本身问题,芯片17 18 19 24电压都正常

网友:
再换一个充电芯片

网友:
修好了,我也遇到了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23脚电压量下是否为1.05V高电平

网友A:
搞了一天终于搞好了 不用回复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一天终于搞好了 不用回复了 谢谢

楼主说说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也不说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来这里发帖问问题,修好了应该告诉大家答案啊

网友:
更换电源接口好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一天终于搞好了 不用回复了 谢谢

光来求助,不分享,估计以后再遇到求助问题没人答复了

网友:
笔试一下楼主,只索取不回馈

网友:
楼主说说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怎么搞好的

网友:
也想知道为啥好的,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很想知道是怎么搞定的  这种问题好烦人

网友:
楼主,为啥不解释一下如何修好的?

网友:
明显是刷bios后正常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2023-09-15):
有一台戴尔的也是锁频。换充电IC现在电池不锁频,外接电源锁频,不充电。换了几个IC了。电源头中间的针原来断了我换一个电源头也不得。中间针的供电一直0.53左右跳动。直接到IO,后面换了IO也一样不得。刷了BIOS过了,现在就是不充电,开机的时候电池跟电源一起开机就是锁频。单用电池就不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戴尔的也是锁频。换充电IC现在电池不锁频,外接电源锁频,不充电。换了几个IC了。电源头中间的针原来断了我换一个电源头也不得。中间针的供电一直0.53左右跳动。直接到IO,后面换了IO也一样不得。刷了BIOS过了,现在就是不充电,开机的时候电池跟电源一起开机就是锁频。单用电池就不锁。

bios里看看识别到电源不,我有个机器也是,电池正常,插上电源就锁频,机器断光电插上电和电池就没事。但是取了在插就降频,我在bios里试,取了再插就不识别电源瓦数了不知道啥问题,本来想降级bios的,各种降级失败

网友:
等不了了客户拿走了,换个IO跟充电IC都不得就放弃了

网友(2023-11-29):
碰到一台,故障一样。插电源没事,一拔电源LOGO出来就掉电。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7-24):
ISL9538H有很多后缀名的,需同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