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3-07-01):
神州K610D-I5 D3   3V待机芯片烧了。换了之后通电6脚LDO有3.3指示灯也亮了,触发后+3VS5只有1.5V左右此时芯片发烫,像是有短路被拉低了一样,测量+3VS5阻值正常,在+3VS5处加上一个3V电压电流也不大。芯片换了两个故障一样。哪位大师给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3v  线性短路

网友A:
阻值正常不能代表后级没有短路,特别是现在的新机器。烧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不能代表后级没有短路,特别是现在的新机器。烧下看看

一看你就没认真看

网友:
学习一下
阻值正常不能代表后级没有短路,特别是现在的新机器。烧下看看

网友B:
遇见过二级3.3短路导致3.3被拉低成0.8v 把转换芯片拆了 电流就跑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过二级3.3短路导致3.3被拉低成0.8v 把转换芯片拆了 电流就跑上去了

二级的3.3我也想到过,测了没毛病。 就很奇怪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那用笨办法,一个一个断开试试

网友:
今天遇见另外一个拉低的 把35v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钽电容那个

网友:
我也是走了很
多弯路 又是换待机芯片 又是换EC

网友:
3v短路桥必死

网友:
可能LDO有问题,断开后级 试试

网友C:
把转换芯片拆了 电流就跑上去了

网友:
钽电容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转换芯片拆了 电流就跑上去了

是pjp3,这个吗,这种是转换芯片?

网友:
后级有短路应该!

网友(2023-09-25):
电压被拉低  输出有短路

网友:
查滤波电容,电容坏的概率高